为什么AD汉化,却总是有一部分菜单还是英文的?

楼主(2022-12-29):
如题,明明安装的时候有个安装语言“Chinese”,安装上后,按照之前使用的使用本地资源汉化,但总是有一部分菜单还是英文,虽然用起来没啥问题,但总是感觉怪怪的,而且有的时候还有有一些bug,比如使用英文,左边的项目管理器能实时看到修改状态,使用中文有的时候左边就不显示。这都23版了,咋还是这么个半成品,就没有个完全汉化的版本么?

网友A:
打开AD软件,然后在左上角点击DXP -> Preference(参数选择)
然后点击General(通用) -> 勾选Use localized resources(使用本地资源)
最后点击OK,关闭软件即可,再重新打开软件就显示已汉化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AD软件,然后在左上角点击DXP -> Preference(参数选择)
然后点击General(通用) -> 勾选Use localized  ...

我知道这么设置,但是总是还有一部分的菜单还是英文的,感觉有点不伦不类,要么全英文,要么全中文。

网友:
    问题你随便提,反正他们不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