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rcad自制元件OK后,重新打开发现元件一脚莫名集中在一点

楼主(2022-12-29):
使用orcad自制元件OK后,重新打开发现元件一脚莫名集中在一点,且引脚显示为zero length,这是为什么

网友:
点中元件右击选择Edit part,进入元件编辑界面选中管脚,右击选择Edit properties 将PIN Length项引脚长度ZERO LENGTH 改为LINE或者SHORT

网友:
双击修改后好像还是不行,好像必须右击edit properties属性修改保存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