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高端电流采样降压恒流驱动器

楼主(2022-12-29):
    产品描述

    AP51656是一款连续电感电流导通模式的降压恒流源,用于驱动一颗或多颗串联LED 输入电压范围从 5 V 到 60V,输出电流 最大可达 1.5A 。根据不同的输入电压和 外部器件, 可以驱动高达数十瓦的 LED。 内置功率开关,采用高端电流采样设置 LED 平均电流,通过 DIM 引脚可以接受模拟调光和很宽范围的 PWM 调光。当DIM 的电压低 于 0.3 V 时,功率开关关断,AP51656 进入极低工作电流的待机状态。

    主要特点

    z 极少的外部元器件

    z 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从 5 V 到 60 V

    z 最大输出 1.5 A 的电流

    z 复用 DIM 引脚进行 LED 开关、模拟调光和 PWM 调光

    z 3 % 的输出电流精度

    z 高达 97 % 的效率

    z 输出可调的恒流控制方法

      复用 DIM 引脚进行 LED 开关、模拟调光和 PWM 调光

    典型应用

    z 低压 LED 射灯

    z 车载 LED 灯

    z LED 备用灯

    z LED 信号灯

    z LED 车灯

网友:
    恒流、恒压的关键在于两个环路──电流环和电压环。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太小了,别的IC都事9V--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