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CPLD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12-29):
FPGAcpld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FPGA是可编程ASIC。
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是面向专门用途的电路,专门为一个用户设计和制造的。根据一个用户的特定要求,能以低研制成本,短、交货周期供货的全定制,半定制集成电路。与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网友:
CPLD的逻辑阵列更适合可重复编程的EEPROM或Flash技术来实现。而FPGA显然是利用SRAM技术更合适。

网友:
CPLD由于采用的是EEPROM或者Flash工艺所以配置掉电后不丢失,也就不需要外挂配置芯片。而FPGA采用的是SRAM工艺,配置在掉电后就没有了,因此需要一个外部配置芯片。
CPLD的安全性更高。由于配置芯片的存在,FPGA的保密性就会比CPLD略差。逻辑数据有可能被读取。(当然FPGA芯片会有一定的加密措施)
CPLD由于不需要上电重新配置,所以上电后可以马上工作。而FPGA上电后需要配置时间,逻辑量的大小配置方式的区别也会影响配置时间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