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 XL6007E1 升压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12-29):
如图,根据XL6007E1的数据手册得知,FB参考电压是1.25V

根据参考应用电路,输出电压Vout=1.25*(1+R2/R1),

现在我需要把24V升压到+30V,按照输出关系式,R2=24K,R1=1K,输出应该是31.25V,但实际输出只有24V,随后我把R2改成36K,R1=1k,根据数据手册规定输出应该是远远大于30V的,但实际上输出也只有24V,好像24v是极限值,下面是我的电路图,请教各位前辈,我这边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

网友:
量一下SW处有没有开关波形,检测一下EN拉高了吗?

网友:
程序的锅,EN没使能,你太相信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