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关于设置端口积分线

楼主(2022-12-29):
设置端口激励时,为什么要设置端口积分线?积分线的设置有什么要求?谢谢解答

网友:
    HFSS仿真后,得到的是结构内部各个点的场值。
    如果你要求解S参数,就需要转换为电压/电流。
    而求解电压/电流,就是把它按照你所画的积分线积分,从而求出。

网友:
    跟你expect的模式有关,基本应该是主模的电场方向

网友:
    积分线,主要是标定积分的方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