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157G二极管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楼主(2022-12-29):
    FR157G二极管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网友:
    fr157二极管 1000v,1.5a fr207二极管是1000v,2a 高压是可以代替低压的,而且是在允许的“±”值范围内,是完全可以代替的

网友:
    你这个FR157G 是玻璃钝化芯片的,如果找不到相同的型号,可以考虑选取FR157 或者FR207

网友:
    FR157G 是玻璃钝化芯片的快恢复二极管,如果找不到相同的型号,可以考虑选取FR157  或者FR207普通酸洗工艺的管子 。
若不是量产,不计成本还可以用HER158、HER208超快速二极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