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信基层小批量数据传输用的什么技术?

楼主(2022-12-29):
现代通信基层小批量数据传输用的什么技术?比如移动用的PTN技术,电信和联通用的什么技术?

网友:
    大多都是SDH PTN 宽带等就是OLT啦

网友:
    波分是长途骨干网上采用的好吧,基层的传输技术 还是裸光纤和SDH吧,数据通信好象是PON技术吧,包括GPON和EPON。

网友:
    基层的传输技术 还是裸光纤和MSTP 和PON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