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个二极管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2-12-29):
    这五个二极管电路的作用

网友:
    第一个电路用于电压钳位。 看不到第二个和第三个电路的用处,第四个电路可以将输入钳位到正负1V,最后一个电路是单相半整流器。

网友:
    这些电路都是输入钳位保护用的,只是钳位的值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