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乘法器的fpga能用乘法计算吗?

楼主(2022-12-29):
    没有乘法器的FPGA能用乘法计算吗?

网友:
    是可以的,比方说你使用一条语句y=a*b,那么综合器会优先考虑片子上有乘法单元没,如果没有那么会综合成电路,放到逻辑资源上面。

网友:
    建议做乘法运算的时候还是调用乘法器的ip核吧,我以前也是写乘号,直接被优化掉了。

网友:
    可以用乘法器,但是爱FPGA中,乘除法计算太费逻辑单元,同时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