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轴电缆的传2M的最远距离是多少,有相关规范吗?

楼主(2022-12-29):
    用75-2-1同轴电缆的传2M信号最远距离是多少,有相关规范吗?

网友:
    根据此前的经验2M使用电话线进行传输时的最大距离为500米!

网友:
    如果发送端加电缆驱动器,接收端加均衡器会到几百米(至少有做到300米),不加驱动器或均衡器保守的一般50米左右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距离再长误码会大,不能保证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