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过程中必须要插上USB进行测试吗?

楼主(2022-12-29):
    EMC测试中测试各种接口处(比如USB接口),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都要测吗,测试过程中必须要插上USB进行测试吗?

网友:
    都要做,测试时要正常通电

网友:
    手能接触到的金属打接触放电。接触不到的金属或者缝隙打空气放电。二挑一,一些界定比较模糊的地方看地方老师自己的判断。

网友:
    基本判断就是手能不能接触到金属部分,你提到的USB口一般会接触到那么就是接触放电,如果端口设计时保证手无法接触金属那就打空气放电;
    还有像金属外壳有各种漆,检测机构会问,表层的漆是起绝缘作用还是只是美观防锈,如果回答是绝缘就做空气放电,如果是美观,那么会扎透漆或刮开做接触放电

网友:
    1,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主要是看手会不会直接接触到EUT的接口,能接触到的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都要打,不能直接接触的,打空气放电。2,测试时,不用插上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