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排三位一体的数码管引脚什么定义的?

楼主(2022-12-29):
    如题,用万用表测来测去只显示出来第一排的如题,用万用表测来测去只显示出来第一排的

网友:
    把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都要试一遍。

网友:
    引脚是复用的,直接用一个2V的电源点亮比较直观一点。先点亮1个,在把正负极调换就又点亮一个。

网友:
    这种数码管采用查理复用的方法编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