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差别是什么?

楼主(2022-12-29):
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差别是什么?

网友:
桥式整流电路变压器副边不要中心抽头,但是多用2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全波整流电路所用整流二极管反向耐压要求是桥式整流的两倍。

网友:
整流和全波整流对变压器次级数量要求不一样,前者只需1组线圈,后者需要2组。

网友:
整流和全波整流需要二极管数量不一样。

网友:
某时刻,桥式整流流经2个二极管,全波整流只流经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