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虚焊问题怎么检验?

楼主(2022-12-29):
SMT虚焊问题怎么检验?

网友:
如果元件有虚焊,是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如果是小元件,可以用放大镜看。

网友:
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测试出PCB上的元件是否有错,漏,反。

网友:
如果元件允许,可以做轻微的敲打/拍打,然后再用工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