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状线中电磁波的波长如何求的

楼主(2022-12-29):
带状线中电磁波的波长如何求的,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公式

网友:
    经验公式不知道啦,不过在Microwave office 里面附带一个小的微波计算器,texline,里面有带状线的计算模型,算线宽和线长以及反向计算波长频率都可以的

网友:
    txline也就是参考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