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干扰问题

楼主(2022-12-29):
    负责一个行车记录仪的样机调试,SENSOR图像上的条纹干扰好大,然后我在SENSOR的几路电源加了一个磁珠,条纹在光线暗的时候就会很明显,但是显然是改善了好多,我想调试的理想效果是没有一点条纹干扰,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主要还是要分析干扰源,,,
    这种行车记录仪受汽车自身的电磁干扰比较多,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 EMC、EMI问题

网友:
    建议在电源上加一个4.7uH到10uH的电感。

网友:
    干扰信号的峰值有多大,大概频率是多少,是哪里来的干扰,这个要要搞清楚
    另外LP3203芯片输出端增大一些电解电容值,用好一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