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xf文件导入ads中如何设置才能具有电气属性?

楼主(2022-12-29):
dxf文件导入ads的layout中只有图形,没有电气属性,不能仿真。如何设置才能具有电气属性,能用momentum仿真呢?

网友:
    在导入的时候--在 ADS Layer 中将它对应到有电气属性的layer上!

网友(点评):
感謝大師指導, 原來不用BLOCK,也不用屬性, 放對層面就行...........

网友:
    DXF只是一个版图,自己在momentum中重新做基板,然后设置端口仿真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