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如何将整个平面设置为电压源,而不是一个点

楼主(2022-12-29):
siwave中,如何将整个平面设置为电压源,而不是一个点

网友:
这个得看仿真教程了,这个还没有试过

网友:
什么意思?常规的PCB不都是pin脚输出的吗?pin不就是对应的一个点吗?

网友A:
Option中有一项“Circuit Element Contact Radius”可以设置电压源的作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中有一项“Circuit Element Contact Radius”可以设置电压源的作用范围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