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设计软件

楼主(2022-12-30):
    不同的FPGA对软件有要求吗?比如说xilinx的FPGA一定要用ise,altera的一定要用quartus吗?还有用的比较的软件是哪种?

网友:
    Xilinx一定要用ISE,Altera一定要用Quartus。这两个软件我都用过,其实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至少不同公司的不同软件开发环境而已。个人感觉Xilinx的FPGA更强大。。

网友:
    软件都是可以用的,不过因为芯片不同,选择芯片和分配管脚约束会不一样,下载到板子的时候是要考虑这些的,所以常用哪个公司的板子,就用那个软件把。
modelsim是比较好的仿真软件,可以用来对语法查错,仿真、、、、、

网友:
    quartus maxplus ise 这些软件都可以,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厂商了,看你想用什么期间了,要对应旗舰学习软件,其实每个软件的功能都基本一样的,你学会了其中一个那么其他的你也会了

网友:
    也可以用synplify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