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焊点不良问题

楼主(2022-12-30):
SMT焊点不良,大神们看看怎么样解决这问题比较好?

网友A:
    单独是这个物料有问题的话检查引脚是否存在发黑氧化,可以烘烤元件试试,或者适当加高点温度。永久性就直接更换物料。

网友:
    物料有氧化的情况,可以试一下烙铁加锡是否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是这个物料有问题的话检查引脚是否存在发黑氧化,可以烘烤元件试试,或者适当加高点温度。永久性就直接 ...

占比少,只是个例

网友:
    物料氧化,反馈给质量来料检验那边,重点卡电子物料来料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