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中微带线计算工具的问题

楼主(2022-12-30):
    利用ADS2009的linecal 软件综合耦合微带线的尺寸  采用ROGERSE RT6010LM的参数,介电常数10.9,中心频率15G,发现仿真结果显示为  unable to converge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这个软件的频率不能算这么高的啊?

网友:
    15g可以搞定的,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介质金属片的H不能为0,或许其它设置问题,lz再查查看

网友:
    你看看你优化目标的设置范围 根据设计要求设定的目标值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