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输出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楼主(2022-12-30):
    如题,个人感觉两者同时存在,但不知对否,望解惑!

网友:
    是电磁信号吧,根据麦克斯维尔电磁理论,有变换电流(磁场),就有变换电压(电场),来着交替,所以输出的是电磁场信号。

网友:
    辐射的是电磁场,电压和电流都是等效计算出来的,测量不到。

网友A:
    是指接收天线吧,应该输出功率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接收天线吧,应该输出功率信号吧

是的,信号是从天线发出的,天线怎么能发出电压或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