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的思维方式提问

楼主(2022-12-30):
    运用matlab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思想,或者说一种思维方式。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Matlab主要的是向量化的思维方式

网友:
    楼上正解,
    就是什么参数都要认为是矩阵格式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对 ,我也补充一句,matlab编程的核心就是向量化,向量化说到底就是矩阵化。能用矩阵的当然好,但是不能用矩阵算的,我们要转换成矩阵来进行运算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