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pad旁边是什么?

楼主(2022-12-30):
别人的芯片,Flip chip封装,PAD旁边的RDL都开了slot,就是右边有一个浅的痕迹这一块没有开slot,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痕迹吗?不是下一层metal,因为看了下层metal,没有任何图形,这应该是RDL上面的。

网友:
    这个不规则,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焊盘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A:
    找到原因所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所在了吗

    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