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2-12-30):
请教一个问题。

如下图的这种双管自激电源驱动电路,叫什么名字,,,

网友:
    罗耶(Royer)振荡器,劳耶尔振荡器,磁耦合多谐振荡器。

网友:
    不过,左上角电路不够完整,R7左边通到哪里去并未标注。这两个管子目的似乎是限流保护。

网友:
    从功能上讲,这个可以叫“同步调制”电源,即回路除了有隔离供电功能外,可以在电源中经行调制,以产生通讯的功能,例如SOLARTRON公司使用的S总线,就是这样的供电+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