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行为级建模

楼主(2022-12-30):
    使用逻辑门和连续赋值对电路建模,是相对详细的描述硬件的方法。使用过程块可以从更高层次的角度描述一个系统,称作行为级建模(behavirol modeling)。
    1. 过程赋值
    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区别都很熟悉了。这里记录两个特性。
    1.1 特性1
绝大多数情况下,非阻塞赋值都是一个时间点处最后执行的赋值语句。看下面的示例代码:
module test
(
    input clk,
    output reg a
    );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0;
    b = 1;
    a <= b;
        b <= a;
end

endmodule
非阻塞赋值可以认为包括两步:
(1)求值和调度(evaluate and schedule),先得到非阻塞赋值等式右侧的值,并将这次赋值安排在当前时间点的结束时刻。
(2)当前时间点结束时,更新左侧的值。因此这段代码的结果是 a = 1,b = 0。

1.2 特性2
    如果过程块内,有针对同一个变量的多个非阻塞赋值,那么这些非阻塞赋值会按顺序执行(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过程块内是“顺序执行的”,容易造成误导,应该说具有一定的“顺序性”特点)。
    看下面的示例代码:
module test
(
    input clk,
        output reg a
);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0;
        a <= 1;
    end

    endmodule
always块内有两条对于变量a的赋值语句,但由于顺序性特点,a的赋值结果应该是1。利用这个特性,会经常见到下面这种代码写法: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0;
    if (flag == 1)
            a <= 1;
end
    只有当flag=1时,a才为1。
    2. 过程连续赋值
    这种赋值方式允许在过程块中连续地驱动网络或变量。但这种建模方法不可综合,因此这里只简单记录一下两种过程连续赋值方式的作用。
    assign和deassign:assign连续赋值会优先占用一个变量,让其它对这个变量进行赋值的过程块无效。deassign连续赋值会解除占用关系。
    看下面的示例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sim();

reg clk = 0, rst_n = 0, d = 1;
    reg q;

//test i1
//(
    //    .clk (clk),
//    .rst_n(rst),
//    .q(q),
    //    .d(d)
//);

    always @ (rst_n)
        if (!rst_n) assign q = 0;
    else deassign q;

always @ (posedge clk)
        q <= d;

    always #5 clk <= ~clk;

initial begin
        #50 rst_n = 1;
end

    endmodule
    当rst_n=0时,asssign连续赋值占用了q,q的值恒为0;当rst_n=1时,deassign解除了占用,q的值由其它过程赋值决定,在clk上升沿随d变化而变化。
    force和release:功能和assign、deassign相同,只是赋值对象可以是变量也可以是网络。force过程赋值的对象为网络时,会使其它所有对该网络的驱动无效。
    3. case语句
case语句的default分支不是必须的,只要设计者清楚设计意图即可。记录一下case两个比较少见但有时候特别有用的用法。
3.1 do-not-cares
包括两种:
      ?  casez表示不关心高阻状态(z);
      ?  casex表示不关心高祖状态(z)和未知状态(x)。

    在不关心的bit位上使用“?”表示要更加方便。casex和casez完全是可以综合的,例如下面的代码可以实现优先编码器:
module test
(
        input clk,
        input [3:0] d,
    output reg [15:0] q
);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z (d)
            4'b1??? : q <= 1;
            4'b01?? : q <= 2;
        4'b001? : q <= 3;
            4'b0001 : q <= 4;
    endcase

    endmodule
    如果想使用casex和casez,还是要从“设计上”能否综合的角度考虑一下,并且做好综合后的仿真。
比如上面的代码,使用case语句+16条分支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这个设计完全是可以综合实现的。使用casez更多还是起到简化代码设计的作用。
3.2 常数case
    case语句中可以使用常数表达式,这个常数会和每个分支中的表达式进行比较。如下面的代码:
module test
(
    input clk,
        input [3:0] d,
    output reg [15:0] q
);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z (1)
            d[0] : q <= 1;
            d[1] : q <= 2;
            d[2] : q <= 3;
            d[3] : q <= 4;
    endcase

endmodule
可以实现,根据d中的哪个bit为1,执行相应的代码。如果d中多个bit同时为1,此时多条分支同时满足,会执行顺序最前面的一条。总之还是要清楚设计意图,做好仿真工作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Verilog,和C语言差不多,但是是用硬件逻辑实现

网友:
    always 属于行为级模型,是最基本的行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