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30):
    请问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在设计上有什么区别,定向天线是不是比全向天线距离要远0 K! Z3 M' s: Q

网友:
    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指的是方向图,具体怎么设计有很多方法,典型的是定向天线的背后有地板,全向天线在全向维度没有地板,定向天线一般比全向天线增益高,但是距离和整个发射机有关!

网友:
    两者的天线类型都不同。定向也有用喇叭天线的,并无反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