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三防漆工艺介绍

楼主(2022-12-30):
pcb板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以保护电路板及其相关设备,避免受到环境的侵蚀。三防漆具备良好的耐高低温性能,其固化后成一层透明保护膜,具备优越的绝缘、防潮、防漏电、防震、防尘、防腐蚀、防老化、耐电晕等性能。

在现实条件下,如化学、震动、高尘、盐雾、潮湿与高温等环境,印刷电路板可能产生腐蚀、软化、变形、霉变等问题,造成印刷电路板线路发生故障。
三防漆涂覆于印刷电路板的表面,形成一层三防的保护膜(三防指的是防潮、防盐雾、防霉)。

在诸如含化学物质(例如:燃料、冷却剂等)、震动、湿气、盐喷、潮湿与高温的状况下未使用三防漆的印刷电路板可能被腐蚀、霉菌生长和产生短路等,造成线路发生故障,使用三防漆可保护线路免受损害,进而提高印刷电路板的可靠性,增加其安全系数,并确保其使用期限。
除此之外,因为三防漆可防止漏电,因而允许更高的功率和更近的印制电路板间隔距离。进而可达到元件小型化的目的。

三防漆工艺的规范和要求
喷漆要求:
1、喷漆厚度:漆膜厚度控制在0.05mm-0.15mm。干膜厚度25um-40um。
2、二次涂覆:为确保高防护要求产品的厚度,可等漆膜固化后进行二次涂覆(根据需求确定是否进行二次涂覆)。
3、检查修复:目测检查涂覆后的电路板是否达到质量要求,并针对问题进行修复。如:插针及其它保护区沾三防漆,可用镊子夹脱脂棉球或干净棉球蘸洗板水将其擦洗干净,擦洗时要注意不能将正常漆膜洗掉。
4、元器件更换:漆膜固化后,如要更换元件器,可按以下操作:
(1)用电铬铁直接焊下元件,然后用棉布蘸洗板水清洁焊盘周围物质
(2)焊接替代元器件
(3)固用刷子蘸三防漆刷涂焊接部位,并使漆膜表干固化

实际操作要求:
1、三防漆工作场所要求无尘清洁,无灰尘飞扬,一定要有良好的通风措施,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2、实际操作时要佩戴好口罩或防毒面具、橡胶手套、化学防护眼镜等防护器具,避免伤害身体。
3、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洗使用过的工具,并将装有三防漆的容器封闭、盖严。
4、对pcb电路板应做好防静电措施,不得将pcb电路板重叠放置,涂覆过程,pcb电路板要水平放置。

质量要求:
1、pcb电路板表面不得有流漆,滴漏现象,毛刷涂漆时要注意不得滴漏到局部隔离的部分。
2、三防漆层应平整、光亮、薄厚均匀,将焊盘、贴片电子元件或导体表面保护好。
3、漆层表面和电子元件不得有气泡、针孔、波纹现象、缩孔、灰尘等缺陷和外来物,无粉化、无起皮现象,要注意:漆膜未表干前,不得随意碰触漆膜。
4、局部隔离的电子元件或区域不得涂覆三防漆。

不得涂覆三防漆的部分和元器件

1.常规不得涂覆元器件:漆大功率散热器,散热片,功率电阻,大功率二极管,水泥电阻,拔码开关、电位器(可调电阻),蜂鸣器,电池座,保险丝座,IC座,轻触开关,继电器等类型的插座、排针、接线端子及DB9、插式或贴片式发光二极管(非指示作用)、数码管,接地螺丝孔。
2.由图纸规定的不得使用三防漆的部分和元器件。
3.由《不可三防元件(区域)目录》详情中的规定不得使用三防漆的元器件。
规定中的常规不得涂覆元器件需进行涂覆作业的,可由研发部指定要求或图纸标注进行三防涂覆即可涂覆。

三防漆喷涂工艺的常见注意事项

1、PCBA必须做有工艺边且宽度不能小于5mm,方便上机走轨道。
2、PCBA板长宽最大限度为410*410mm,最小限度为10*10mm。
3、PCBA贴装的电子元器件高度最高限度为80mm。
4、PCBA上电子元器件喷涂区域与非喷涂区域最小距离为3mm。
5、彻底的清洗可确保腐蚀性的残余物被完全清除,并使三防漆非常好地粘着在印制板表面。漆厚度0.1-0.3mm之间为宜。烘板条件:60°C,10-20分钟。
6、在喷涂的过程中,有些电子元器件是不可以喷涂的,比如:大功率带散热面或散热器元件、功率电阻、功率二极管、水泥电阻、拨码开关、可调电阻、蜂鸣器、电池座、保险座(管)、IC座、轻触开关等。

pcb板三防漆返修介绍
pcb板需要返修时,可以将电路板上的昂贵元件单独取出来,丢弃其余部分。但更常见的方法是——去除电路板上全部或局部位置的保护膜,逐一更换损坏的电子元器件。
去除三防漆保护膜时,要确保不会损害元件下面的基板、其他电子元器件、返修位置附近的结构等。而保护膜的去除方法,主要包含:采用化学溶剂、微研磨、机械方法和透过保护膜拆焊。
采用化学溶剂是最常见的去除三防漆保护膜的方法,它的关键在于要去除的保护膜的化学性质和具体溶剂的化学性质。
微研磨是利用喷嘴喷出的高速粒子,“研磨”掉电路板上的三防漆保护膜。
机械方法是最容易的去除三防漆保护膜的方法。透过保护膜去焊是先在保护膜上开一个排放孔,让熔融的焊锡能够排出。

网友:
    清洁和烘板,除去潮气和水分。须先将欲涂物件表面的灰尘,潮气和油污除净,以便其充分发挥其保护效能。

网友:
    防潮、防盐雾、防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