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转 UART 桥接芯片

楼主(2022-12-30):
DPU0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USB转UART的桥接控制器,该产品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可将RS-232设计更新为USB设计,并简化PCB组件空间。该DPU02包括了一个USB 2.0全速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振荡器、EEPROM和带有完整调制解调控制信号的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控制器,集成在一个5x5mm QFN-28封装的IC中,无需其他的外部USB元件。

    芯片内EEPROM可以被用作定制USB供应商ID、产品ID、产品描述字符串、电源描述、设备版本号和设备序列号等期望的OEM应用。EEPROM可以通过USB在应用板上进行编程,这使得该产品在制造和调试过程中就可以实现对DPU02进行编程。

虚拟设备COM端口的驱动程序允许一个基于DPU02的产品作为COM端口出现在PC应用。在许多现有RS-232设计中,将RS232更新到USB时,需要做的是用DPU02替换掉RS-232的电平转换器。

    主要应用在传统设备RS-232升级到USB、蜂巢式电话USB接口电缆、USB接口电缆、USB转RS-232串行适配器等领域。

01主要特性

单芯片 USB 到 UART 数据传输:

    集成USB收发器;无需外部电阻
集成的时钟;无需外部晶振
    内部1024-Byte EEPROM用于供应商ID,产品ID,序列号,电源描述,版本号和产品描述字符串
片内上电复位电路
片内稳压器:3.3V电压输出
USB 功能控制器:

USB2.0规范标准
    通过SUSPEND管脚支持USB悬挂状态
    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

    所有的握手和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
支持的数据格式
—— 数据bits:5,6,7和8
    —— 停止bits:1,1.5和2
    —— 校验:奇,偶,标记,空间,无校验
波特率:300 bps到1M bps
    支持硬件或X-On/X-Off流量控制
    支持事件字符
支持线路传输中断
    虚拟设备 COM 端口的驱动程序:

Windows 10/8/ 7/ Vista/ Server 2003/ XP/2000
    Mac OS-X/OS-9
Linux
    Windows CE
    电源电压:

    自供电:3.0V到3.6V
    USB总线供电:4.0V到5.25V
封装:

符合RoHS规范的28-pin QFN(5 x5mm)
    温度范围:

-40到+85℃
    02相关图示

QFN-28 管脚排列图

网友:
    桥接芯片可以实现双向转接。该功能不但能够把PCI-E桥接到AGP接口,也能够把PCI-E桥接到AGP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