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音箱氛围灯灯抖问题?

楼主(2022-12-30):
蓝牙音箱氛围灯在灯定色时,开启蓝牙播放音乐时灯会抖动,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灯的亮度在抖?没有做恒流,只是电阻限流么。

网友:
在led电源处旁路100nf电容。

网友:
音响音乐开启电流波动太大造成,灯亮如果电流不大的画可以用一个4004A,外围电流简单。

网友:
行排除电流不稳定的问题,然后看控制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2023-01-30):
这个要好好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