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安装Pads 9.3,到Running self instalation scripts。显示50%,就一直不动了。

楼主(2022-12-30):
WIN10下安装pads 9.3,到Running self instalation scripts。显示50%,就一直不动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继续等等,会有反应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弹出别的窗口,这是安装脚本了,应该会弹出VB 安装窗口,有可能你的被系统或者杀毒软件拦截了,一般安装时最好把杀毒软件关闭。

网友:
    我等了半天都不行,后面不得不把系统换回去win7.使用原来的老主机,新买的晾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