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互连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12-30):
PCB互连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芯片与PCB互连,存在的问题是互连密度太高,会导致板材的基本结构成为限制互连密度增长的因素。解决方法是,采用芯片内部的本地无线发射器将数据传送到邻近的电路板上。

网友:
PCB与外部器件。

网友:
PCB内部互连,要遵循这些原则:使用高性能PCB,其绝缘常数值按层次受控。避免使用有引线的组件,避免在敏感板上使用过孔加工工艺。选择非电解镀镍或浸镀金工艺,为高频电流提供更好的趋肤效应。

网友:
    使用板对板连接器:依据速率和功率选择适合的连接器。优先使用通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