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升压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2-12-30):
    知道的是一个升压芯片,带有恒流功能的,但是找不到资料,请大神们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不可能是升压芯片

网友:
    测下输入 多少
    输出多少
每个脚的电压,给你推荐颗 也行的
不一定非得一样的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