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Buck电路CCM与DC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30):
    开关电源Buck电路CCM与DCM有什么区别?

网友:
    1)CCM(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连续导通模式: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从不会到0。或者说电感从不“复位”,意味着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磁通从不回到0,功率管闭合时,线圈中还有电流流过。
    2)DCM,(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断续导通模式: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总会到0,意味着电感被适当地“复位”,即功率开关闭合时,电感电流为零。

网友:
    CCM与DCM比较,
1)工作于DCM模式,能降低功耗的,DCM模式的转换效率更高些,属于能量完全转换;
2)工作于DCM模式,输出电流的纹波比CCM大;
3)工作于DCM模式,在电感电流为0的时候,会产生振荡现象;
    4)工作于CCM模式,输出电压与负载电流无关,当工作于DCM模式,输出电压受负载影响,为了控制电压恒定,占空比必须随着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