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形式”是一种什么形式??

楼主(2022-12-30):
    通信原理中,已调信号的频谱具有带通形式,所以已调信号又称带通信号。
    百度百科对“带通信号”的解释是“带通信号——把基带信号经过载波调制后,把信号的频率范围搬移到较高的频段以便在信道中传输(即仅在一段频率范围内能够通过信道)”
    也没有解释带通是什么东西,请问高手,带通这玩意儿要怎么解释??

网友:
    个人理解的带通形式是经过载波调制后,将低频装载至高频,因为低频易受噪声干扰

网友:
    我感觉带通的意思是在一个频带范围内传输一个信号,由于其信号不是一个频点,而是一段频带,所以称之为带通,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正!我知道有种器件叫带通滤波器,所以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