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等长在规则里不显示

楼主(2022-12-30):
    之前没遇到,不知是哪里规则设置出了问题?哪位同仁遇到过,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你是不是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好差分走线的规则,画出差分线,如果线长差的不多,使用单根调整长度,一般的原则是在差分线的起点处进行 ...

    我的是cadence,还有就是额额额

网友:
    在CM规则编辑上方菜单有个Analyze,选择analysis mode,然后选择电气electrical mode 将等长模式勾上就好了  大多数规则不显示 基本上都是这里的一些规则没勾选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033&highlight=%B2%EE%B7%D6%B5%C8%B3%A4
你参考一下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B:
    这里没打开把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分析開關沒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没打开把

    大赞
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