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 SPI模式写入单个block 卡返回数据响应成功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3-01-03):
请问各位,关于SD卡 SPI模式写入单个block 卡返回数据响应成功错误的问题
我采用SPI模式下500KHZ,卡是HC卡8GB,读取block,擦除block都没问题,写入单个block时,CMD24指令响应成功,主机接着发送512byte,但是卡没有返回0x05成功响应,返回一些奇怪的数值,如图,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啦

网友:
可以检查写多个数据时,数据时序是否正确,写时间是否溢出。

网友:
关注一下SPI的时钟相位,时钟极性,以及时钟高地电平时间是否和SD卡时序要求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