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出现错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01-03):
请问利用Pspice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重新安装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和谐没做好吧,ini文件找不到。

网友:
找不到仿真模型,解决,添加仿真库文件:打开Pspice菜单下的Edit Simul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