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有隔离槽,锡会通过隔离槽溢上来,该怎么办?

楼主(2023-01-03):
电源板,板上有个高压隔离槽,1MM宽,9MM长,过波峰时,锡会通过此槽溢到板面上,然后粘在附近元件的引脚上,很难处理,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做个简易的治具挡住就行

网友:
    用阻焊膜,这是专门用于过波峰焊时对通孔,焊盘,端子等的保护,防止锡喷上去。使用的时候对着需要保护的地方把阻焊膜挤上去就可以,很方便。等过完波峰焊撕下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