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压问题,请赐教

楼主(2023-01-03):
我是自学的,问点基础性的问题,比如我只有一个12v的电源,然后我有两个芯片要供电,一个芯片要+5v,一个芯片要正负12v,具体就是一个模数转换芯片和一个运放,我只有这12v的电源的时候怎么给他们供电,难道说还得单独买一个5v和正负12v的电源吗,电源这么大很明显多个电源不现实,请指教,谢谢

网友:
DC-DC芯片,12V转5v和12V转-12v。

网友:
在线路当中加入相应的DC转换模块。

网友:
最常用的5V稳压芯片7805,和产生-12V的稳压芯片LM2990,你可以上网查一下datasheet。

网友:
先确定需要供多大的电流,大电流就只能做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