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资料单片机测电压电流

楼主(2023-01-03):
利用单片机系统与模数转换芯片、显示模块,按键选择等的结合构建直流电压电流表。由于单片机的发展已经成熟,利用单片机系统的软硬件结合,可以组装出许多的应用电路来。此方案的原理是模数(A/D)转换芯片的基准电压端,被测量电压输入端分别输入基准电压和被测电压。模数(A/D)转换芯片通过按键选择模块将被测量电压或电流输入端所采集到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对单片机系统进行软件编程,使单片机系统能按规定的时序来采集这些数字信号,通过一定的算法计算出被测量电压或电流的值。最后单片机系统将计算好了的被测电压电流值按一定的时序送入显示电路模块加以显示。

网友:
使用比较器(单片机内部比较器或外部比较器)可以及时的转换相应的通道(比较输入检测电压与单片机内部ADC参考电压的高低。

网友:
基本的电路:同相放大电路。
测电流很有用。

网友:
基本原理就可以计算出该电路的最大测量电流为:Icmax = VAin/Rc = 0.06V/1000Ω = 0.00006A = 6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