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过程中容易有哪些故障?

楼主(2023-01-03):
SMT贴片过程中容易有哪些故障?

网友:
元器件供料架送料不到位。

网友:
元件吸嘴的气路堵塞、吸嘴损坏、吸嘴高度不正确。

网友:
设备的真空气路故障,发生堵塞。

网友:
电路板进货不良,产生变形。

网友:
电路板的焊盘上没有焊锡膏或焊锡膏过少。

网友:
    PCB尺寸大,造成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