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LM324N将正弦波转成方波

楼主(2023-01-03):
我想用LM324将输入的正弦波转成方波,求个电路图。
还有LM324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
LM324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
R9,R10和R12可以设置滞回比较器的门限值(限定三角波的幅值,与方波幅值无关,与方波的占空比有关)
电阻改变三角波的幅值(改变方波占空比),而调整R2只改变频率,所以在调节时可以先调节R12到要求的幅值,再调节R8改变频率,得到方波。

网友:
R9与 R11是运放的输入电阻,R10与R12是分压电阻,产生中间电压,也是输入信号的回路接入点。正弦波经过C3输入到同相输入端。
设计中间电压的点作为信号回路的接入点,
目的是:在交流信号过零的时候,进行电平的求换。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就是电压比较器的那个功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