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latch)和触发器(flip-flo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03):
锁存器(latch)和触发器(flip-flop)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平敏感的存储器件称为锁存器。可分为高电平锁存器和低电平锁存器,用于不同时钟之间的信号同步。

网友:
 有交叉耦合的门构成的双稳态的存储元件称为触发器(对边沿敏感)。分为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可以认为是由两个不同电平敏感的锁存器串连而成。前一个锁存器决定了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后一个锁存器则决定了保持时间。

网友:
锁存器和触发器都是具有存储功能的逻辑电路,是构成时序电路的基本逻辑单元,每个锁存器或触发器都能存储一位二值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