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串口,把程序做大,发现在任务里建立邮箱失败

楼主(2023-01-03):
用了两个串口,但当我把程序做大的时候,发现在这个任务里所建立的邮箱失败,只用一个串口时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Uart0ReviceMbox = OSMboxCreate((void *)0 ); /* 建立邮箱 */
if (Uart0ReviceMbox == NULL)
{
while (1);
}
我想问一下有几种可能会造成这种分配失败 我的程序存储器用量如下:
Total R0 size 22168
Total RW size 7956
Total ROM size 22168

网友:
在 OS_CFG.H 中定义最大事件数,太小的话,分配会失败的。

网友:
系统裁剪,其实就是对系统某些功能打开和关闭,使用到的功能才打开,不使用的功能就关闭,主要是在os_cfg..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