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这部分电路详细讲解一下原理,是怎么通过358进行调输出电流的

楼主(2023-01-03):
最近的一个升降压模块 恒压恒流液晶LCD数显 电压表电流表可调降压升压模块这一部分LM358的这一部分电路一直没看懂包括转灯,和调节输出电流求大神讲解一下(图中P2接的是单片机引脚)

网友:
第二张图的右边是一个跟随器,变化取决于左边的运放,左边的运放+端输入网络是OUT-与5V进行电压比较的一个中间点,输出端100kohm+200ohm采样输出电压与5V输入端的压差影响网络1B输出,看结构很像加法器,参看下一般平衡条件下V-=V+,我想你应该能明白这个电路大概怎么回事了吧?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是抄板的,并且没有抄对。
建议:比对实物再仔细看看。SS56的二极管,两个并联,想法是增加输出电流,实质是无意义,解决办法是换电流更大的二极管。

网友:
也可以直接换电流更大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目的是加大后极输出的额定电流,并两个的原因,也许是一个电流更大的二极管成本太高,亦或者是一个二极管在后极承受的,功耗太大一个可能顶不住才选择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