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S专用芯片与基于FPGA的DD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1-03):
请问DDS专用芯片与基于FPGA的DDS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不一定要用FPGA的,不过用FPGA控制起来会比较方便!

网友:
FPGA可以集成DDS,不过外围要加DA芯片。

网友:
用FPGA控制DDS,可实现频率和幅度调节 范围更大,更精确,而用其它微控制器,则收到很多限制,比如 单片机,频率范围就限制,而DDS芯片,则固定,不易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