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的过程中有偶发性的出现问题

楼主(2023-01-03):
在使用STM32F429的过程中有偶发性的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重启的时候会死机,无论是按RESET按键,还是程序软重启或者是断电重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每次必现,偶尔会出现,出现之后必须重新烧写程序才会回复正常,不太清楚死机是因为程序没启动还是因为程序跑飞了。我的BOOT0和BOOT1都是0.
广大网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能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检查你的硬件以及软件,从两方面下手去检查。可以在一块没有问题的硬件平台上测试程序,使用排除法,排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