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内有哪两种存储器资源?

楼主(2023-01-03):
FPGA芯片内有哪两种存储器资源?能干什么

网友:
FPGA芯片内有两种存储器资源:一种叫BLOCK RAM,另一种是由LUT配置成的内部存储器(也就是分布式RAM)。

网友:
BLOCK RAM由一定数量固定大小的存储块构成的,使用BLOCK RAM资源不占用额外的逻辑资源,并且速度快。
但是使用的时候消耗的BLOCK RAM资源是其块大小的整数倍。